acer aspire 5100 当94

楼主(2010-04-06):
手上有台经过很多家维修店搞过的acer aspire 5100 经过目测后发现IO和bios都给焊过,插上电源由0.03A电流。按开关后无任何反应。查8734主供电无电压,打阻为8欧,加电烧出显卡供上管电发烫,直接换掉。再上电触发,电流之上1.5-1.6左右无显示。外接无显。诊断卡显示94停住,显卡旁边的电容都电压正常了。无头绪了,希望前辈们指点一下,是不是bios资料出错了?还是其南北桥的问题?或者其他??

在线等待!!!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试一下

网友:
外接能显示不?94好象能显示了,你仔细看看屏幕有没有比较暗的图象。

网友:
已经仔细看过了,也外接过了,无显示!!不是灰屏和暗屏

网友:
今天刷了一个bios,彻底不上电了,郁闷!!!!!完全无电流跳变!!!!

Acer aspire 5100 好像有两个版本,一个集显,一个独显。不知道我是不是刷了集显的!!!!

求一个独显的Acer aspire 5100 bios和PDF !!!大家帮帮忙!!!

网友:
会不会有的外设没检过去,档住了?

网友:
你之前的bios资料应该没坏
记得刷bios的时候
若无法确定是否资料损坏以及所找的bios资料是否能用的时候
一定要找用同样芯片代替刷写
短路清除后
能触发  能跑码  应该重点查短路后会不会引起别的地方损坏 还有外围设备
还有 你那板子给很多人修过 你要注意 是否有人为的 掉件地方
有时 就是那么一两个小电容 电阻的  就能让你伤透脑筋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啊,貌似宏基很多机器显卡也很容易坏啦

网友:
等待回复中

网友:
今天做桥就刷bios飞线上电,直接亮机!!!

网友:
今天做桥就刷bios飞线上电,直接亮机!!!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,本贴地址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84064-1-1.html

什么意思

网友:
换显卡不行刷BIOS跑94都是这样的

网友:
最后好了是,但是没看明白你的机器是什么原因造成跑94的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