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510 掉电

楼主(2010-04-07):
有2块DELL   965  独立 1510 掉电     一块  快跑完CPU掉电  一块跑完的时候掉电   没头绪了    求助高手

网友:
估计还是电压控制芯片虚焊了

网友:
加焊一下cpu供电,查一下哪些辅助电压不正常,和负载短路

网友:
跑玩了CPU   你就查芯片虚焊啊

网友:
恩恩   加焊过   故障 依旧   我今天去查下 滤波吧

网友:
两块都这样?散热好了没哦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上了了散热泥加散热片

网友:
换CPU试一试

网友:
是不是过载保护呀

网友:
你先看看CPU供电正常么 如果正常 查查主板的电压 还不行 那就看看开机电路吧

网友:
有人说加焊网卡和I/O

网友:
一片CPU供电芯片看看有没有问题!!.另一片应该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将CPU供电芯片换掉    而且这款机器CPU 也容易坏

网友:
我也有一片这样子的,现在不开机,请问LZ这个板子除了3B5B以后还有没有一个1。8V的待命电压

网友(2010-05-15):
DELL的网卡芯片虚焊,开机也会掉电

网友:
网卡,搞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