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190SW8

楼主(2010-04-07):
飞利浦190SW8液晶显示器插上电源线开机显示无信号输入,在接上信号线显示无视频输入,不显示桌面。请大侠指点一下,是哪里的问题。谢谢。

网友:
是不是有什么转换键之类的得转换一下啊

网友:
如果其他都正常的话,看一看是否是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没有转换过来

网友:
24c16的程序有问题

网友:
MCU程序或屏线

网友:
VGA  DVI 我转换试了,不行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修过N台了,是存储器的问题,,,重写一下就好了。要程序的,QQ:237363141

网友:
是存储器数据问题。芯片是NT68665吧

网友:
我都有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

网友(2010-05-14):
O(∩_∩)O谢谢各位楼主的宝贵经验

网友:
看来楼住修好了哇,怎么都不讲点经验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