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电源烧两功率管,一个大电容鼓起!

楼主(2010-04-07):
一台长城电源烧保险,一个大电容鼓起,在线测量四只5406二极管,完好,两个13009都击穿,一个均压电阻100K一个坏,在测量中发现R12,100 K也坏了,很少见!更换两高压电容,顺便把两均压电阻换为220K金属膜电阻,串接100W灯泡,灯泡一闪即灭,短接绿线和黑线启动电源,电源正常启动,灯泡不亮,撤掉灯泡,直接通市电,万用表红笔接紫线+5SB,黑笔接黑线,按下插座开关,+5SB,为5.1伏,正常,启动电源,测量电压+3.3为3.38V,+5,5.2V,+12,12.48V,正常!重新上图了.两个13009都坏了较少见.会不会是R12,100K损坏引起的!

网友:
我上次也修到一个电源也是这样  一个均压电阻损坏  就损坏一个大电容  结果导致2个开关管损坏  炸掉保险。  所以坏大电容 必须检测2个均压电阻是否正常。否则还会爆大电容。

网友:
我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,长城的。一个电容鼓包,(两个全换,容量比以前小)保险炸掉,先前别人修过。均压电阻一个无穷大,另一个测量90k,(全换),两个13009坏掉,还有一个整流管一侧击穿,具体损坏原因没有想过。

网友:
我觉得应不是R12损坏引起的,应是均压电阻损坏后,两大电容的电压不平衡,导致其中一个电容损坏,而后引起的13009和R12损坏

网友:
刚好我手头有一长城电源出现如此情况,整流桥4个管都OK,两个高频滤波电容鼓包,之后开关管也挂了。更换后短接不炸保险,但无法开机。我检查电阻看看

网友:
均压电阻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