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c51g-m754的图纸啊

楼主(2010-04-07):
谁有c51g-m754的图纸啊    我很需要啊    谢谢  了 一个板子待修

网友:
其实 这个班子就是bios保存不会很久   我对地打了电池那的阻值   1000多 看来有一点短路  跑线跑啊跑  跑晕了   没找到那个问题   就是我要这部分的电路图  请知道的告诉我   谢谢

网友:
电容 没坏   好像直接连南桥   嗨

网友:
真的很需要 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我我啊

网友:
 干嘛搜没人告诉我

网友:
呵呵   不用图纸了  我跑线  跑到io的一脚  把脚调掉  打电池座子的阻值ok了   io是w83267ehf看来得买一块换上 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