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PAQ EVO N620C简单维修

楼主(2010-04-07):
故障现象:开机黑屏,能正常进系统,外接正常。

故障分析:对于外接正常,内屏黑屏的,有可能坏的是,屏,屏线,显卡,然后就是一些供电不上。

检测。屏线接口CN4,首先量2脚就没有电压,

2脚电压是+3VS经过DIGON控制得来,测R20两端都有3V电压,Q5 6脚也有电压,1脚控制没电压。查DIGON来源。为显卡的直接输出

可以从电路图中看出,该控制信号是LVDS里的一组,所以LCD没显示。开机按住显卡,屏显示。上BGA,重植显卡,屏显示。

网友:
我也做了一次沙发啊!!呵呵,这个机器好像那个休眠按键也容易出问题啊。呵呵

网友:
这款老机子质量还不错的,结实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