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DELL 1501开机大写一直闪烁……

楼主(2010-04-07):
机型:DELL 1501  广达代工FX2
故障:开机不显示,大写灯一直闪烁。
求助:以往一些DELL的机器大写灯闪烁一般都是内存的问题,此机更换过内存条,加焊过内存槽,换个AMDCPU,故障依旧。打了一下内存的对地阻值都一样,供电也正常.插客户自己的内存不闪灯,但是不显示,外接也不显示,电流到0.8A,不插内存电流到1.3A左右,感觉有点奇怪,不插内存反而电流高。更换内存后大写灯一直闪烁,电流到1.02A左右,最后加焊了北桥还是一样。哪位兄弟遇到过这个问题?帮忙分析一下,或者哪位师傅能指点一下。。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,望有碰到过或者知道的群友能指点一下……谢谢

网友:
看CPU座虚没有

网友:
楼主,刷个BIOS试一下,,,,

网友:
显卡虚焊多

网友:
是不是内存槽有问题啊

网友:
内存槽我已经加焊过了。还是一样。。。显卡我也加焊过了,故障依旧啊。。。BIOS暂时没有办法刷。CPU换过了,座子还没有加焊,明天加焊一下看看好了。

网友:
内存槽有问题

网友:
奇怪的故障,内存除了前级供电不会影响显卡

网友:
跑码不?上诊断卡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