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蒲107S61,谁来帮帮我

楼主(2010-04-07):
飞利蒲107S61,先是显示器的指示灯亮,但是按开关没有反应,也不显示。过个30秒的样子,继电器就响,响个30秒后正常。而且是能开机了后今天可能就一直正常了。但是第二天早上还是老样子,头都大了,响和跳的时候屏幕有白光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部分有元件变质,重点查一下电源中的电容。还有你提供一下你测到的数据。

网友:
换了TEA1507  和电源的开关管,还换了1507,一脚出来的那个电容也换了,一脚不正常时是10V,正常时是17V,不正常时二次电源电压也跟着跳

网友:
1、7154的基极电压有什么样的变化(跳不)?
2、2158代换一下。
3、7105代换试试。
4、6104有没有问题?

网友:
二极管坏了吧。

网友:
冷机不开机?查一下电源滤波电解电容,还有要量一下各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,你仅仅描述了现象,没有测量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