杰微845PE主板不过内存?

楼主(2010-04-07):
检测卡显示C1   FF后不动,测CPU  电压1。75V   复位1。75V   时钟是0。46     ,内存供电是2。56V    上拉电压是1。31V    系统总线电压是3。4V    6个时钟都是1。39V   ,打内存阻值有5个点相差18,BIOS刷过了,下面没有 思路了,帮下忙怎么修,谢谢

网友:
内存旁的排阻正常吗~~!

网友:
内存旁的排阻正常,只是内存槽的184脚VDDSPD电压是2。5V和内存供电2。5V相通,看了一下其它的主板184脚是3。3V才对,和内存核心供电不相通,有点搞不懂了,

网友:
检查时钟信号点(CLK)184线内存插槽中共8个时钟信号点,分别位于16.17.21.75.76.111.137.138阵脚。正常时时钟信号工作电压1.6V
检查电压信号点,DDR内存槽只有一种电压:2.5V所以楼主内存供电没问题。
您测量的其他主板可能是DDR2的内存有两种供电3.3V和1.8V
您要检查以下时钟信号是否正确,希望对您有帮助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有掉件的地方

网友:
检查时钟信号点(CLK)184线内存插槽中共8个时钟信号点,分别位于16.17.21.75.76.111.137.138阵脚。正常时时钟信号工作电压1.6V
检查电压信号点,DDR内存槽只有一种电压:2.5V所以楼主内存供电没问题。
您测量的其他 ...
引用 网友A:

谢谢你的帮忙,我测量其它主板的也是DDR  184针的VDDSPD电压3。3V,时钟电压都是1。39V,但这个板的VDDSPD是2。5V和内存供电相通搞不明白,

网友:
如果到了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的半法,换IO试一下。

网友:
c1,有可能是CPU座有问题

网友:
c1,有可能是CPU座有问题
引用 网友B:

CPU过了,

网友:
内排阻,电容

网友:
内存的排组和电容量过了正常

网友:
刷BIOS 杰微爱丢BIOS资料

网友:
内存旁边那几排电阻.电容加一点助焊剂再用风枪加焊一下看一下。以前也是这样的板.加焊一下就好了。楼主试一下  呵呵

网友:
想说的都被楼上的几位说完了,也可以加焊北桥看看

网友:
对于DDR内存有的主板VDDSPD(184针)电压就是3.3V,有的主板VDDSPD(184针)电压就是2.5V,但是VDDQ(180针)电压为2.5V的工作电压,楼主您内存2.56V是正常的!~~
您可以考虑北桥了,其他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

网友:
跑CI 你可以把CPU风扇拿下来用手碰着上电看看CPU发热么!如果发热就是内存的问题,换新的内存试下,如果还不行 可以试试加焊下内存座!  再不行应该就跟桥有关系了!

网友:
cpu的频率跳线 对不对  CPU坏也可能 座子虚焊也可能  最后确定一下内存的SPD上面有3.3V供电吗 用电流法测 排阻上电流 很准确 但是运气不好会挂万用表  压一压北桥吧

网友:
内存工作条件基本正常后,就开始打阻值吧.可能和桥有直接的关系  换掉IO 刷BIOS  不一定内存不过就是内存的条件不满足的。BIOS资料坏掉也导致楼主所说的档位,  还有请注意一下,我遇见过一次是因为CMOS跳线跳错也是这个档   楼主请细心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