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i845电脑蓝屏

楼主(2010-04-07):
电脑在没有上宽带前,一切正常。4.6号安装上中国电信宽带,开机正常。过一段时间电脑就会无规则蓝屏。重新做系统,还是会出现蓝屏现象,说明软件系统是没有问题的,考虑到板子我是msi 845 的板子,内存安装了2条 ,一个是512 的 一个是256的。两个牌子估计频率不一致!内存条我还没有拿下来实验,请问各位高手,是不是内存不兼容造成的,如果是怎样操作,如果不是在查看哪些地方呢??跪求各位高手赐教!!

网友:
你原来正常的话 那不存在内存兼容性问题呀 如果你觉得有问题的话 可以先插一根试下了
最好先全部分区格式化在做系统看看怎么样 蓝屏的可能性太多了

网友:
可能是装网线的时候震电脑了,然后内存有接触不良的时候,建议拔下擦金手指,清理机箱灰尘等等

网友:
换板子吧!

网友:
给 你 个 建议,换个网卡试一下

网友:
内存是双面还是单面的啊。。。。。。好像不支持双面的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已經搞定,去掉一個內存,把cmos設置了下,ok

网友:
想着也是和网卡没啥关系吧,估计是时间久没用了,内存有点氧化了。擦擦还能用的

网友:
先清洁一下内存的金手指看行不,不行用一条单条的内存试,蓝屏很多是内存不兼容造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