啊修罗7300GT黑屏!绝对新手,请专家指导!很急,求助各位!

楼主(2010-04-07):
啊修罗7300GT黑屏,上机 检测卡可以正常通过 BIOS 检测,显示器无信号,找到朋友用热风枪加焊 GPU 以后,再次上机,检测卡跑到 7F 就不动了,而且主版报警!因为我是新手,对大家说的电路供电什么的都不懂,万用表也不会用,怎么办,这个 7F 是不是朋友把 GPU 焊坏了?哎!干了 9 年电脑技术员,只是给人家做网络维护,软件应用什么的,一遇到硬件问题就头疼了,只能告诉客户换件!

网友:
跳到7F主板没有问题,主要是显卡核心和金手指的问题,建议仔细查看显卡插槽下面焊点是否有脱焊,擦洗金手指看看是否可以解决问题

网友:
7F已经过显卡了,用橡皮擦一下金手指,再试一下,如果不行,就只有重做GPU了

网友:
没加焊 GPU 之前 全部跑马 都可以通过,加焊 GPU 后 就卡在 7F 那里了!郁闷!

网友:
已经确定不是 金手指的 问题!没加焊 GPU 之前 全部跑马 都可以通过,只是黑屏!加焊 GPU 后 就卡在 7F 那里了!依然黑屏!

网友:
我可以非常肯定告诉你,你GPU 连珠了。因为我也是刚刚做了一个也是这样的,重加热了GPU ,用镊子动了一下,上级测试 跑过去了但是还花屏,此卡还在维修中 ...

网友:
GPU连珠 要怎么办?把 GPU 拿下来 从新 加焊?有具体教程吗?最好是视频,

网友:
焊GPU是做多了才长经验的,第一次就能成功的是运气。说得不对的就请各位老师批评

网友:
过了显卡你试一下用DVI转VGA接头一般可以显示,7300通病吧。  换一下门电路ic 不行的话就是GPU问题了。

网友:
重 做 B G 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