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R210线路板综合测试仪中文使用说明

楼主(2010-04-07):
泰克出品,通过此说明可详细了解如何使用此类设备进行电子线路的诊断。
摘要:
“通过使用模拟曲线分析(V-I)技术,泰克TR210与示波器配合,可以在断电状态下诊断电子电路的故障。
该模拟曲线显示出电子设备的V-I特性,通过与一个已知性能良好电子设备的比较,能在电子设备线路板断电状态下判别电路板故障元件的位置。该除故障技术,简单易行;它通过一种直观的电路曲线比较方式,能查出电路板的各种故障:开路、短路、元件泄漏、静电破坏、电源超压和随机故障。”

网友:
虽然翻译、排版中有一些问题,但是的确是一份了解在线检测仪原理的好资料。

网友:
楼主如果能将该工具在维修中的实际使用、诊断方法、维修过程写几个案例,能让会员更深入的了解该仪器。

网友:
好东西。。就是有点深傲了。。

网友(2010-05-07):
另附英文原版资料。

TR210 UM.p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