复位灯常亮哦.嘿嘿.....

楼主(2010-04-07):
865主板.本来是没供电,12V一通电就风扇关了,,换了一个上管,现在通电风扇转了.但是假负载上CPU还是没有供电,,IC供电正常,因为PG脚没PG输入.所以没电压输出..测试卡上复位灯常亮...现在修供电还是修复位呢...?个人认为现在PG都没得,,不知道这个信号怎么找出来..(ATX8脚有5V输出),希望大家给点思路.
另外问下."测REST开关到南桥之间是否有低电平输入",这个具体的怎么测啊?手上没示波器, 有万能表!

网友:
先修供电 ,然后时钟 最后才是复位

网友:
电源IC没PG得先给PG搞出来.IC才能工作,而PG跑线是从南桥来的...,,是不是得先让南桥工作哦

网友:
先把CPU供电管拆下测,测桥跟内存的供电正常不。供电都没有哪里来的PG

网友:
嗯,有道理....我去试试,,南北桥的供电都测吗....

网友:
整张板子的电压全部测试了 看到底有哪些地方没供电 还是只有CPU美供电

网友:
只有CPU没供电,内存有2.5,桥都有供电,,南桥5V.3.3V.1.5V.1.63.0.83V(好像供电不太正常)是不是供电高了一点点或低了一点点也会出问题哦,,,,,
我只是给CPU 电源IC边上几个没有的电阻加上了,(以前的电阻搞不邮了,没有等值的电阻,查了下PDF),1.5K的没有,加了个1.2K的,3K的没有,加了个4.7K的,9K欧的没有,加了个10K的,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哦,不过就算换上等值电阻,一样没有PG,
一块坏板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