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chinafix 无3V 5V!!

楼主(2010-04-07):
ASUS chinafix 无3V 5V!!

待机电流0.04A
TPS51020有主供电,有+5VAO

有+3VAO  有+3VA

VSUS_ON 没有。

传上图纸点位图

这个图纸有时序,谁能帮讲解一下。

请大家帮忙看看!!!

网友:
ASUS chinafix1

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写成第一个那样的。
我不是故意的。请不要删贴。

我是极点五笔打上的。

网友:
主板型号是:chinafix1

网友:
看图就行了。

网友:
CHINAFIX的主板?

网友:
是我电脑的毛病。
我不是有意的。昨天也是,就给删了。

网友:
你第一步条件已经具备了,看EC芯片8511有没有电压,复位,时钟。这些正常了,再看看AC_IN是否正常了,如没有问题,断开SUSON线路看看,是不是有SUSON信号了。这样快点,估计是后级的问题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论坛程序的问题。和你电脑无关。

网友:
第五十七页,有+3VA,没有: +5VS   +3VS  +1.5VS  +VCCP  +12VS  +1.25VS

不会是这几个N管都坏了吧?

网友:
EC_RST# 是3.3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