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F41M触摸不能用·····

楼主(2010-04-07):
一联想F41M 进系统触摸不能用·键盘能用···触摸引脚有主供电,触摸板上电阻电容都没短,线也没短····忘高手指教!

网友:
换个触摸板试一下了,不行就干EC吧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那个软开关没有开哦!!

网友:
fn键加esc。这个比笔记本我曾经也修过同样的故障,忙活了半天是软开关没开

网友:
驱动装上了吗?如果装上了,看下是不是开关没有开

网友:
会不会是软开关没有开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