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内存引起的花屏 蓝屏

楼主(2010-04-07):
一假冒金士顿1G DDR400内存,最初的故障是蓝屏 进不去系统 便先装系统 GHOST完后,开机XP画面过后 花屏 换显卡 还是一样 ,便把内存换了 试机OK,装好系统后跪3DMARK还是花屏,换一条创见的就OK。哪就确定内存有问题!用RST测试OK  量排阻都又正常,SPD这个资料又没有 请问大家这个是不是SPD的问题?是的话哪位大哥给传一个(颗粒用的是三星 K4H510838D——UCCC) 不是SPD的话哪该怎么整?

网友:
加焊清洗吧,洗洗更健康

网友:
是不是真的

网友:
可以试一下!

网友:
意思是可能是虚焊引起的?不是颗粒或SPD的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