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LG T17PC-3的数据

楼主(2010-04-07):
故障为显示器右侧黑屏有黑线(左边正常。右边在1024X768下有靠近右边有5厘米有黑色竖线)。换阻尼后故障依旧。开机就显示亮度调节窗口(已经把按键板拆下来了),
求维修思路。

网友:
试试这个:

LG T17PC-3 T713SH 24C08.rar

519 Bytes, 下载次数: 19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重写数据后故障依旧。有什么维修思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