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要吃我了!救救我吧老大们!

楼主(2010-04-07):
我之前发过帖子的了,500块收了台坏的X31,由于修来修去都是跑C0,北桥,CPU,我都全换过了,BIOS从另外一块X31料板上拆下换过了,还是跑C0!我就把它仍到一边去,现在LP发现了我有500块不知道用去那里,死追问我是不是拿去嫖了!(靠!我从来都没去过啊!)我说是买了台坏机用了,她不信!老大们指点下我该如何修下去啊!我修好把它买出去不赚都无所谓啊!
cpu

网友:
记得我以前说过的话题:挡C0,排除CPU和座子,还有北桥,有好多维修员会忽视南桥。曾经修过垃圾DELL865主板,挡C0,排除了北桥和座子问题,一气之下换个南桥就OK。

网友:
压力和动力并存,佩服!

网友:
还是换南桥吧,起码比换老婆容易多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呵呵,有那么严重吗,还是赶快换南桥吧,换好了把电脑换成米。

网友:
X31电容出问题的比较多,还是建议先查查电容之类的,然后再动大件

网友:
一气之下,把所有的桥都换了......就不信还搞不定!

网友:
500元 卖给我不就成了

网友:
刚刚又把南桥给换了,还是跑C0!
我快要疯了啊!!!!

网友:
关不关我把1394芯片给拆了出来,它就不读内存呢?但是C0好像没过CPU啊!

网友:
不会只是内存插槽有问题吧~~ 看看啊

网友:
难道我把CPU给做挂了?但是不可能2个CPU都是同一表现啊?我做BGA的时候是没把核心盖住的,但是就算挂了大不了就跑00或FF啊,但是我的诊断卡是FF然后就C0不动了,应该是CPU已经开始运算了吧?

网友:
你看一下是不是CPU到BIOS 读取程序的线路有问提

网友:
INIT#有1.08V的电压啊~~~然后经过一个电阻后变成0.71V

网友:
这样的老婆硬正~~~~

网友:
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。先换南桥,吧。

网友:
LP这么容易换我早就换了把!继续发表意见吧!我查得INIT#有1.08V的电压,用点图查到由CPU那里过来的,然后经过一个电阻R927后变成了0.8V的电压进入Q6,现在不知道如何查下去了!

网友:
500块卖给我不就行了

网友:
楼主参照一下这个贴子吧,你会有意外收获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viewt ... 8&highlight=X31

网友:
帖子主要是查电压的,我已经对照过,没却电压,而且数值也正常!我现在的问题是跑C0,供电正常啊

网友:
快吧老婆给换了吧

网友:
先取掉显卡  别着急慢慢的修  这个时候心情不好  修起来也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贴子里面的电容也换过了?X31好像就坏这个,还有旁边的电感虚焊

网友:
电感虚焊的可能大啊

网友:
今天修到一块,t40的也是跑c0.换cpu也是跑c0,所发我觉得,换cpu和内存,不行.可能是断线了,要不你把.北桥,显卡,南桥,cpu都拆了,然后,对着点位图查一查总线,很有可能是断线了.希望你不用换老婆.

网友:
用示波器打下BIOS的数据脚看有没有波形或是有死波

网友:
CLK电压只有0.86V,是不是有点问题呢?
IO我已经换过了,还是这样子!

网友:
要是FF  直接变成CO  就是没有跑代码,先查CPU 复位是否出来  再查LPC 总线上的电压是否正常 然后比着点位图打打AD线   顺序和思路要清晰,你老婆即使要吃你 也不能生吃吧,不知道她喜欢清蒸 还是红烧 ,不过 她烧水的时间你就把板子修好了  呵呵 祝你好运!

网友:
谢谢波波版主,我早就测了CUP_RST电压,有1.18V,不知道对不对,AD线也打过,但是那个A17 A36还有一个我忘记了,我用本子记住的,不知道仍了去那里,三个点的对地阻值是比其他的小30欧左右,我才先换了一个北桥,再测也是一样,我又换了CPU,我就是这样子修到快精神崩溃才上来论坛喊救命的,LP整天黑着面口看我,问我未什么坐了一天在房子里弄(靠!不是你,我那里用这样困着自己,闻那些难闻的BGA焊膏的味道!)波波版主能介绍一下,我是否需要一台打波波的家伙?多少M合适我这些小白?主要是看有没波行而已,那个牌子那个型号好?我不太喜欢AT的产品.看见坛上的兄弟说有些波波有AUTO功能键,按下去什么都不用管,但是我上淘宝网看过是比较贵哦,都在1K以上(我只是想买二手的)最好带数字读出~~

网友:
太残哭了....

网友:
我认为有必要考虑下BIOS这边...

网友:
呵呵,还有这样的事啊,你还是先看个路供电,时钟,复位,在看做桥吧

网友:
换桥  加焊   不行就直接 换板吧    就成新的X31了

网友:
这样子不好吧。建议楼主还是把它修好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