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711N 失真

楼主(2010-04-07):
有重影 电容没有鼓包 是什么问题啊?
三星

网友:
我的想法是用通用板点一下了。先确定是哪里的毛病了。然后有针对性的维修。

网友:
。。。。我这边没有通用版。

网友:
图片都没个

网友:
发个图片直观。。

网友:
检查屏控芯片 供电是否正常

网友:
不会检查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