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2 开机0.74

楼主(2010-04-07):
显卡已经加旱过了 还是这样 怀疑是北桥或者是 CPU有没有老鸟解释下啊
cpu
显卡

网友:
刚用示波器差了下南桥的晶振 没波形。。。是不是南桥坏了啊

网友:
能否开关机,大小写切换键指示灯能亮不?

网友:
能开 就是不能控制的。

网友:
有点像显卡或者是内存跳不过去的样子。准备南桥加焊一下

网友:
你这样问的让人很难回答你...具体一些参数?电流.电压..跑码?等等..
FF 00也是码..

网友:
看电流是不准确的 你还是去测量一下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