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修理 光电鼠标

楼主(2010-04-07):
现在就是 有通电 亮灯 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敲几下 砸几下就好了 里面没什么东西 就是不了解什么电路
USB设备
无法识别

网友:
数据线是不是松了或虚焊了!

网友:
我拆开看了 没什么短线的地方 也不会修啊 不行就算了 谢谢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