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盈通RX550-128GDI 不显示

楼主(2010-04-07):
今天修电脑启动正常就是不显示,换了个显卡就好了。坏的是550的显卡,后检查了一下就是GPU供电低就0.7V左右,后换了RT9217和两个场管也不行,电压就是上不来的.怎么回事呢?请各位老师给一下参考,先谢谢大家了
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