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RT的螢幕,兩邊的字會模糊??怎調

楼主(2010-04-07):
想請問大大們,我的CRT螢幕字會模糊
我折開螢幕後
調亮度,調對比還有一點是調清晰度的
我邊調整邊校對,但二邊的字,不管怎調
都會糢糊,中間字很清楚..請問應該要動哪裡呢?

我有看長風老大的关于显示器模糊(聚焦不良)的维修专题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25526-1-1.html
1:中间清晰而四周模糊.或者四周清晰中间模糊.交换两组聚焦线仍调不清晰.检修动态聚焦电路,更换高压包,不行的话,像管坏.但这种情况.如果你对动态聚焦电路和显示器聚焦原理比较熟悉的话.你也可以更改电路上的一些参数来增宽聚焦平衡范围,以达到调清晰显示器的目的.

檢修動能聚焦電路這是指那個啊?
高壓包又是指那個?
不好意思??CRT不是很熟??指教了..........感恩

网友:
你高压包都不知道是哪个,你更不可能知道动态聚焦了,这样你自己处理会有点困难的,你还是送修好了。

网友:
小心高压,会打死人的。

网友:
是在消遣我嗎?
直接告訴我,哪個在那裡可以看到
或是哪個是那個...
慼恩

网友:
为你安全着想,不是消遣你

网友:
楼主,你可以看看下面这个贴,那个回扫变压器就是高压包。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14054-1-2.html

网友:
一般高压包的上面两个是调聚焦的,最下面的是调加速极(也就是亮度),加速极太高了会出回扫线的,要注意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