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东芝1800 BIOS烧录顺序!请教高手指点!

楼主(2010-04-07):
东芝1800老机器  BIOS有密码 系统没办法装 准备刷写BIOS 但是烧录老出错 烧录选项比较多 不知道顺序 求高手指点!

网友:
1先读取数据选READ 保存起来,2清空数据ERASE-ALL     3写入数据PROGRAM

网友:
1楼的基本方法我试过了 有这么简单我就不用发帖了啊

网友:
1 自动
2 烧录
3 读取
4 校验
5 查空
6 删除

网友:
1擦除
2查空
3烧录
4读取
5校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