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上的锡很难用烙铁熔化,该怎么办?

楼主(2010-04-07):
电源电路板上的锡很容易用烙铁熔化,可是电脑主板上的锡很难用烙铁熔化,该怎么办?
还是用电烙铁拆焊和焊接的程序是什么。就是说拆焊了焊接时烙铁和松香怎样搭配。
电烙铁

网友:
主板一般用热风枪来拆焊和焊接的

网友:
下面要用预热台或是电炉加热才好焊。。

网友:
我当然知道用风枪了,郁闷

网友:
如果主板是ROHS的话,需要高功率的烙铁配合拆。
买一个好点的烙铁就可以解决"筷子"问题。

网友:
主板一般是多层板,散热面积大,所以不容易融锡,一般用大功率烙铁和提高温度就可以了

网友:
过孔的器件用烙铁就行 功率要大点,不易融化的就加点焊锡或松香,贴片的就用热风枪。

网友:
热风枪加个细管状的出风头更爽,可以减少受热范围,保护板子

网友:
谢谢各位谢谢各位,看来要个大功率的烙铁了

网友:
堆锡 就可以解决。

网友:
主板低下用个加热器,先预热一下,就容易拆无件了。

网友:
推锡就应该可以解决了

网友:
我喜欢烙铁 加焊膏

网友:
我加的锡,再吹吹就行了

网友:
加锡烙铁上,然后接触就可以

网友:
换把白光942或威乐WSD81就好了.

网友:
买台智能温控的无铅焊台就可以了

网友:
无铅主板的焊锡熔点本身就高,再加上主板本身是多层板散热非常快,焊接时烙铁温度相对电源里的板子就要提高,当烙铁功率小时就显的吃力了,

网友:
我是用黄花的3927烙铁调到400度,再加上刀头,基本上都能搞定,偶尔遇到像说CPU附近拆不了的,再配合那种大功率的热风枪(比如司登利)吹一下,就好拆了.

网友:
遇到那种大的贴片零件焊在一快大的铜箔上的时候 就要用热风枪辅助加热

网友:
铬铁的温度适当调高一点,在焊锡之早把铬铁嘴用松香或高温海锦洗干净。有条件的还可以用两把铬铁同时开工。
如果这样都不行的话,那就真的是没有办法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