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845 不跑码

楼主(2010-04-07):
前天朋友送快845主板 当时跑到25 26亮了 过2天拿出来发现 掉电 因为没时间弄他 又放了2天 触发不掉电了 发现不跑码 CPU核心电压1.5V 内存 PCI 时钟 复位都正常 AGP积趁在北桥 反正能测到的供电都正常 按桥没效果 接下来怎么查 CPU换过也一样
cpu
掉电

网友:
那CPU的时钟 复位 PG都正常吗

网友:
是不是CPU座坏了???

网友:
能测的东西都正常的 也包括 CPU时钟复位 上面2位老大 带灯测了 没问题 I/O换过 就差BIOS没刷了 没编程器 我想BIOS没那么容易坏吧 在说前天还好好的

网友:
有时候按压没用,加焊南桥试下

网友:
期待中,解决了说一声

网友:
用洗板水洗一下试试!

网友:
建议直接加焊cpu座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