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鼎科GM2621烧录失败

楼主(2010-04-07):
编程器我用串口模式,GPROBE 5 提示的错误如下
DebugOn: Command Successful.
DebugOn: Command Successful.
Delay: Command Successful.
AppsTest: Command Successful.
Delay: Command Successful.
SetParam, 0x55
AppsTest: Command Successful.
Delay: Command Successful.
SetParam, 0xFF
AppsTest: Command Successful.
Delay: Command Successful.
Timeout while waiting for response. Check connections and reset board.(Error Code:00000002)
Error executing batch file at line 11.
Execution time: 1.83s

哪位 大哥,指导一下哪里的问题。谢谢

网友:
Error executing batch file at line 11.

别的我也不太懂,这句话是说你烧录的txt文件第11行内文件目录错误了

网友:
大修哥,我换了几个程序文件,都提示这个

网友:
解决了吗?手上有一个老谢的编程器也编不了2621的板子

网友:
鼎科2621的驱动板不是免程序的吗?

网友:
这种编程器是很不稳定的,很是郁闷了。。有时候急起来搞的头都大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用的是哪一种编程器啊? 我用的是09版9.0编的可以刷成功!要么就是你操作方法不正确导致烧录失败。

网友:
短路25LV010的5脚和6脚再通电,接着烧写应该就可以,

网友:
这种板子要用专用的烧录器才可以写程序的啊

网友:
最后 ,用洲记师傅的V9.2液晶编程器 搞定了

网友:
GPROBE 5是不能写鼎科新版的2621的,用4.xx的版本就可以

网友:
O(∩_∩)O谢谢各位师傅给我提供这么多宝贵意见

网友(2010-05-10):
2621的板应该是有两种的吧,乐华的2621普通编程器可以写,鼎科的写不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