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620 用几分钟 就会黑屏 电流掉到0.6几

楼主(2010-04-07):
这机器头两天客户拿来时风扇不转,之后我测试风扇是好的,就把USB口5V直接接过去 开机风扇转正常 之后 客户拿走说用一会就黑屏 我一测是几分钟黑屏 电流掉到0.6几 希望老师们给回帖 尽快 谢谢
黑屏

网友:
电流掉到0.6几应该不会是散热不好了,D620也是独显的,会不会是显卡问题了,
参考下

网友:
把飞线取掉怎样?

网友:
换个供电试试,有可能是你飞的供电不稳定,找个3VRNU上去

网友:
显卡出故障了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