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板子就是垃圾

楼主(2010-04-07):
今天修了个杂牌845主板。。不开机。。PS ON 上有3.3V。跑线跳个电阻一直到IO 83627F-AW// ATX 14直接进IO。。书上写的是经过一个三极管。为何没有。。是这些杂牌板偷工减料吧。。换了IO还是未好。。。杂牌就是个垃圾。。。

网友:
书上写的和实板的都没有一定相同的
有些主板开机电路连电阻都没有的
PS-ON直接入IO
ATX 14 #也直接入IO的
如技嘉一款845主板用的IT8712F-A开机电路就是这样的

网友:
不是主板垃圾而是要自己实际去测量各个开机测试点

网友:
测对地值啊,600左右的接芯片IO,1000左右的是接三极管的

网友:
应该是一路通南桥 一路通IO 有的中间有原件 有的没有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刚学,请问一下,是测ATX14脚的对地阻值吗?谢谢!

网友:
晕,这个IO是可以直接拉低ATX14脚电压的,而不需要再经过一个三极管了

网友:
开机电路原理没弄明白,拉供14脚的电压有很多种,不一定要照书上的死搬硬套

网友:
每个主板的电路都不一样的 书上也只能讲其中的一种或几种  要灵活变通的

网友:
实际中遇到的可真是千奇百怪呢。越修越发现这行没啥标准,入门太低了,小地摊都能乱造主板啦。。。我们也是在跟着被他们耍啊

网友:
杂牌的主板故障率就是高

网友:
W83627HF就是72脚直接连PSON(绿线)
没量IO的关键脚就直接换IO! 短接后67脚有无3.3V-0V的跳变,70脚一般是3.3V电压,都有的话,73脚有无电压跳变,没有的话,查南桥方面(:3.3VSB,晶振的两脚波形,电池电压2.5V以上)

网友:
杂牌的845都不合算修,修起来还比较困难,图纸都找不到。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都有。

网友:
南桥晶振起振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