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关机后,风扇继续转

楼主(2010-04-07):
我的主机从系统下关机后,风扇继续转,电源换过了,系统也做过了,前面的BIOS也回复过默认值了,现在是什么问题?怎么解决?

网友:
不用说是主板的开关机电路出问题了.

网友:
PS_on 信号短路了吧。

网友:
我好像从经听前辈说过  更新系统补丁 好过一次   换个IO试试

网友:
风扇供电是由12V供电的..你试试自己检查看看是不是开机后是就还有12V

网友:
如果能硬关机,就从系统和BIOS设置考虑

网友:
先看I/O旁有无掉元器件,然后换I/O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