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主板鼠标键盘各脚的对地阻值?

楼主(2010-04-07):
请问主板鼠标键盘各脚的对地阻值正常范围是多少

网友:
地5脚.1脚.对地阻值是600左右。第4脚是380左右。键鼠是差不多一样的。电压是1脚.5脚.4脚.各5V一样的。

网友:
书上应该都有写的 呵呵 多看看书就好了

网友:
我买了本书上没有啊...只讲讲..跳线的中间的对地阻值...

网友:
一般键盘鼠标坏了就换USB键盘鼠标的。。。。。。客户价格也接受

网友:
数据和时钟线上有5V的电压!没有5V鼠标键盘不能用!

网友:
这个我明白啊...就是对地阻值不清楚..我自己检测过..
手上有两快板..
测的阻值相差太远了..所以搞不明白正常值是多少

网友:
一般键鼠的值是差不多的,如果相差太多就有可能有问题,这个值没有一个标准的,具体多少要看它所连接的外围电路了,还有芯片不一样,值也就不一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