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不了的背光

楼主(2010-04-07):
一联想17改高压板后开关显示都 正常就是关了后背光还是亮的.论坛上看了说是控制信号没接对呀?可我就接了12V 和地线还有就以个3.3V.我 以前也一直这样都OK呀 !!!!!!!!!!!高手请多多指教一下.鄙人不 胜感激

网友:
那个3。3V是不是关机时还在啊

网友:
你接错线了吧。关机时要0V的,还有有的机器原来是低电平开机的你要加个三极管反相才能用的。

网友:
习学了啊

网友:
我师傅,胡浪 朋说,改错了,最好用屏供电

网友:
在屏供电的地方接信号就可以

网友:
怎么 接 屏上供电呀

网友:
高压板有个控制高压的三极管短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