麻烦高手看下这个管子

楼主(2010-04-07):
表面字母 CCM     用万用表测量   正   反 向 都不同    是不是 坏了  ?    最好能  给讲下 这个  管子的   参数

如果是坏了  用什么型号的  代用 ?谢谢

网友:
图片太不清楚了 你把上面的型号写上就好了 我看着像是个瞬态抑制二极管。

网友:
上面就  三个字呢     C C  M     别的 啥也没有

网友:
没见过这种  管子     正反向  测量 都不通    不知道  怎么  代用     望高手指点

网友:
忘了说  就是 二极管 形状的     电路板上  代号也是   D      就是想看下 这管子 什么参数      怎么代用

网友:
直接用二极管代换啦,应该是断路了。

网友:
请根据线路来分析功能,来找相应功能的管子代替,这个管子像是个瞬态抑制二极管。

网友:
用万用表测量   正   反 向 都不同    是不是 坏了  ?

你要给出具体的测量数值才可以判断它的好坏……

网友:
呵呵  我是搞家电维修的  这是快恢复二极管 也可以叫消音特二极管   这个也是用一般的测量方法   但不能用普通的二极管代换  普通的是速度慢  电流大  这个 速度快 但电流也大    呵呵呵

网友:
回楼上的,消音特二极管我没听说过。肖特基二极管倒听过,楼上是不是打错了!

网友:
形状象是二极管,但是二极管有很多种呀,你要说清楚这什么设备、什么电路上用的?这样才有利分析。

网友:
一定要搞清楚管子用在什么地方,什么电路.如果是高压二极管,例如微波炉的要用10K档才有反应.

网友:
用数字万用表 二极管 档测量     正反   两次  都是  结果都是 1   也就是  不动      在说一下 这个是    松下  打印一体机上的

网友:
是不是用在开关电源部分的整流管啊?如果是的话就用常见的IN5822高频整流管代换

网友:
用在硒鼓  鼓芯  充电辊等    电路上的

网友:
这是用在开关电路中的快速恢复二极管。。。。

网友:
呵呵  我打错字了     高压二极管是微波炉里多用的

网友:
高压整流二极管

网友:
这种二级管双向测量是不通的,这种管一般都是在高压板处使用。激光打印机电源上用的最多

网友:
根据晶体二极管的正向导通,反向截止的特性来判断二极管的好坏,,,其代换原则在不知道型号的前提,根据二极管在PCBA电路中所需电压来选用相近的参数代管

网友:
反正是二极管

网友:
换个二极管就好了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