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IBM T23 以及T40的安全芯片型号或编码

楼主(2010-04-07):
学了一段时间
笔记本
维修,对IBM的安全芯片,了解的很少,安全芯片 是码片 还是密码芯片呢 请高手说说 谢谢
笔记本维修

网友:
密码芯片是 24C开头的八脚那个 但是 码片 是一个小板有一厘米宽 2厘米长 是在主板上插着的 T40-T43 都有 上面芯片型号也一样 ,就是程序不一样,难道安全芯片就是这两个中的其中一个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