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3842的疑问?

楼主(2010-04-07):
3842电路,300V正常,后继没有电压输出,测3842 7脚只有2.3V电压,明显不对,更换3842还是一样,开关管是好的,电源开关管源极(S极)接的小电阻,阻值有1.9欧,好像正常是不是应该只有0.几欧,不知还要重点查那里?
电源

网友:
查3842的供电线路 有两个启动电阻看有没有坏 一般那个电阻坏的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