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两条内存测试结果,请教老师!

楼主(2010-04-07):
用好的128M内存带测试的!请看下是那颗坏了!以下是坏的两条内存测试结果!一条是超胜改256M SPD后测试的,颗粒为LD5DU56811BT-D43,一条是256M的黑金刚,颗粒为VDD8608A8A-5B。

第一条的超胜已经修复,OK,,黑金刚这条颗粒为VDD8608A8A-5B,手头没有此颗粒,不知道那位老师知道代换的,谢谢!

上图内存为超胜512M,换了256的SPD,测试后的结果!

上图为256M的黑金刚测试结果

网友:
干掉正面第4颗粒。基本OK!

在刷成 512M 的 SPD
还有你刷的2个版本SPD 注意频力。
也就是 DDR333 还是 DDR400 ,
最好是用原来的 SPD 改成单面256的,检查看看比较有效果。。

网友:
超胜那条,都是DDR 400的SPD,只是容易不同,请高人指点下

网友:
不懂。。内存怎么修!

网友:
512M那条正面第六颗,有可能是虚焊
黑金刚那条正面第四颗,坏的机率很大

网友:
换掉正面的第四个内存颗粒,,,试试,,一般在不亮机的条子,,最好是用好的单排内存对不亮机的单排,,,用865GV的板子一般都可以.....内存修得多了,,,,一般换上就OK 不会出现什么问题

网友:
先看是几位的颗粒

网友:
上图应该是正面第六颗,下图应该是第四颗

网友:
不会修内存

网友:
颗粒编号已上传!

网友:
第一条的超胜已经修复,OK,,黑金刚这条颗粒为VDD8608A8A-5B,手头没有此颗粒,不知道那位老师知道代换的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