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 m200,电池开机进系统正常,电源或者电源+电池都掉电重启死机

楼主(2010-04-07):
这是以前有人发过的贴子,但没人回复,今天我也遇到过一台一样的机子,一样的故障,看有没有人有好的方案。

故障现象:
东芝 m211, 板号 Miami 10G ,965芯片组+ati独显。单独用电池一切正常,单独用电源或者电池+电源 ,开机能上电,但掉电,重启或死机。
---我不上cpu,能上电到0。75a。主要供电电压和单独用电池都一样的。
---装上cpu,电流大部分时间是0.68a,持续上电时间越来越短, 偶尔能到1.35a。
--首先排除隔离,跳过隔离加19v到公共点,待机0.02,故障现象一样,排除公共点上的无极电容.
电源:L17,1.557V,L19,1.096V L5 ,0.98v (显卡) CPU 1.52V
,1.051 1.275 1.814,1,254  0.958V 北桥,
用电池状态数值一样,
也排除各个分组电压,电容,mos管漏电的问题
-- 检查 EC wpc8763LDG 工作条件一切正常只发现2个输出脚
29脚 ECSCI# , D34>>>>>>>>>>>>>>>>.RUNSCI0#_3 输出脚,掉电时为0
81脚 EC_BKLTEN  3.3v  掉电时为0
实在没有思路了,大家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仔细检查一下适配器保护隔离电路的压敏电阻等保护元器件。。。

网友:
还是先换了NEC大电容再看看故障

网友:
最近我也遇到一台電池ok , 外接電源不行,將NEC 電容改成 6 個 330uf 就ok了,試試看

网友:
哎··我也是一台电池可以电源不行··我加电容加好了··但是一个星期不到就回来了··后来觉得是北桥就干北!!不行··搞得不亮了···后面越搞越差···最后换板了··今天又来一台··我都没信心了··呵呵··不过还是得加啊!!

网友:
我遇到过二台这样M200的跟你这样的故障。故障点应该是出在显卡上,有一点没做成功。。另一台回工厂去修的搞好了。故障现象就是用电池能正常使用。一外接电源花屏。重启。。死机。换着来。。

网友:
加电容怎么加呢?原来焊盘没有位号了,这样加在什么位置呢

网友:
直接换 NEC 呢个 128 电容 CPU座子后面的 肯定OK

网友:
我现在的处理方案是把那个NEC大电容取掉,在其位置加了十个小电容,然后把供电的那个位置上补了两个大电容,试了两天机还没出现问题,继续观测中

网友:
东芝M2系列的通病,厂家维修的秘诀是,在CPU座子正面或反面,加两个 2V 330的高端贴片滤波电容就OK

网友:
加贴片电容 我也修到多 加了就好  谢谢基地的朋友

网友:
换那个NET 的大电容。淘宝上有卖的。但不好换。这个电容容量是1200UF 找几个电容加起来差不多1200UF 焊上就行了

网友:
呵呵,这个机器修的不多的。

网友:
换一个电池试试吧,
遇到了好几个都是 单开能开  插电池和适配器久不开机

网友:
要是加了还掉电。。
还是电源掉电。电池没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先量吧..
示波器或指针万用表量CPU供电,
确实滤波不良的再考虑电容,
不要抱着个通病就以为万事搞定了。
重要的还是修的思路...

网友(2010-05-09):
我今天也碰到一台故障和楼主的样的机器,我把电容拆了换成6个电容,谁知道现在是一触发就短路,把电容拆了就可以开机,但电容又不短路,请高手指点是什么原因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看哈电容换的位置对不哦

网友:
貌似东芝M系列滴机子都有通病

网友:
加电容,这个机器貌似就这个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按照以下内容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