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88df 开机要好几分钟才显是什么问题

楼主(2010-04-07):
788df 开机要好几分钟才显是什么问题
问题

网友:
如果是很模糊,等会清晰的话应该是管座受潮或损坏,如果是很暗慢慢亮起来那可以是灯丝电压有问题或灯管老化

网友:
什么板子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像这样的天气,一般都是管座坏的,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要好几分钟才通电 不通电的时候电压全都在跳动 电压都偏高 去掉7805后电压不跳 如果能正常开机后
一按开关键 电压马上恢复正常 现在就想刷个程序试试

网友:
刷程序后无果 还是一样

网友:
电源的问题.查电源吧,光耦,电源IC都有可能.先看电源IC是什么型号的,各脚的工作电压都正常否.查了把数据写上来.

网友:
5V电压出现异常用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电源输出5V这组电压有问题,你检查一下这组电路中的整流和滤波电容。或者直接代换一下电容。

网友:
没有再修下去了 价太烂了 没动力修下去了
回7楼 DP904
电解也换了

网友:
不修:你失去的是时间,很少的钱.修:修好的话,你得到是很少的钱.关键是你得到了维修的经验.还用生命中维修这机器的时间换取了财富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