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n78c主板不过显卡

楼主(2010-04-07):
一块昂达n78c主板开机跑码E9 之后就“滴”一声,过3秒又“滴”一声如此循环。由于是09年10月的板,不敢做大动作,就用热风枪在北桥边上吹过,但结果还是一样,没有思路了,请教个位师傅,这还有其它什么好办法呢?(除开保修,这bios芯片是焊在主板上的)

网友:
BIOS坏了吧,

网友:
换显卡试试 不行刷bios 再不行看看是不是桥空焊了

网友:
你这样吹是没用的,直接压北桥试试...还有这个好像挡内存吧?

网友:
插独显就也是一样,想来是bios,但不方便拆,因为不肯定是它,拆过就有痕迹,有点怕怕的

网友:
可能是桥虚汗   试试

网友:
压北桥也一样

网友:
杀桥了,桥的问题

网友:
有点棘手,又不能下狠手。

网友:
拆下来先刷个BIOS,不行再杀桥

网友:
有质保还修了干吗?

网友:
根据我的经验是单桥容易pci-e没有时钟都是集成在桥里的  最好是去质保

网友:
就是桥虚焊引起的

网友:
我感觉不一定是桥, 挑掉BIOS 在看看桥吧,,兄弟这板。需要谨慎不行,返厂

网友:
正如大家所说北桥,或者BIOS得问题,北桥就加焊了,但BIOS呢我没有可以刷这种芯片的编程器(我的是周立功90b)今天发给别人修了,刷了BIOS就好了,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。

网友:
这种板通病就这样,有保那去保,没保做桥就行了

网友:
我还以为是内存硬件检测时过流重启呢?
差距,,,学习再学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