写写今天早上修好的一块主板和大家一起分享。

楼主(2010-04-07):
今天早上一客户拿来了一块《顶星 tm-p4t800》的主板,是478的,问了问题,据说是不显示,好了,我就开始测了,上电的情况是不开机,而不是不显示,我就开始检查atx电源插座的对地阻值,发现给cpu供电的那4脚的12v对地短路了,好了,找到问题了,发现上管有短路的,就猜了换上好的,在测12v对地正常,正常情况下是搞定的,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,就上电了,一开机问题又来了,上管又给烧了,就开始又检查了,这个cpu供电是3组的,我就开始检查给场管供电的那3个小芯片,发现3个对地都一样,心想应该不会3个都全烧掉把,型号是《rt9603》我就想到到网上查下PDF引脚定义,最惨的是昨天和今天早上都不能上网,所以就没查了,就想找个直接替换在试下,郁闷,那么多电源芯片怎么就这个没有了呢,唉,,,那就先不确定是这个问题了,就先给主电源芯片换下在确定把,于是就开始换主芯片和又被烧掉的管子了,换好了,对地也正常,又上电了,哇塞,一加点又把管子给烧了,由于当时不能上网查那rt9603的 芯片,又没有那个芯片代换,没辙了,唉,,,连烧了2次,不服啊,那个时候还没确定是rt9603芯片的问题,我就开始把烧掉的管子都给拆了,在查12v对地,不是把,还是短路,就把那3个rt9603的给全部拆了,对地阻值正常,于是就确定是rt9603的问题,可是有3个rt9603啊,测了那3个rt9603的都一样,那个时候心想不会3个都一起烧把,就不确定了,放在一边,有空在研究研究,呵呵,,今天不是很忙,等快到中午了,我就把放芯片的那好几个盒子全部仔细的找找,原来还有还多个,只是给放错位置了,找到了之后就马上给换上去了,好了,,上电,,,开机了,呵呵,就因为那几个rt9603的芯片惹的祸,连烧了2次上管,不过问题还是解决了,写的不好,乱乱的,忽忽,我还是个新手哦,学了一个月都不到的,希望大家都支持支持,呵呵。也希望有什么问题能和大家一起分享分享。

网友:
很普通 的故障,谈不上什么经验.思路是正确的.让我也是这么修.

网友:
我也修过这样的板子  是rt9603坏  老烧场管  呵呵

网友:
CPU供电维修思路一样,学了一个月,顶一下楼主

网友:
一个月这样可以啊顶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对一个新手来说,能修好一个东西,是他们心里最大的幸福!你懂吗?

网友:
很不错了很不错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,本贴地址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84177-1-1.html

网友:
RT9603确实坏得很多。

网友:
看来这也是一个通病了

网友:
楼上厉害  一个月就能会吗。我也来学习下

网友:
不错啦,不错啦。能修成功可以上路啦,哈哈。

网友:
哈哈,恭喜楼主又进一步,一个月能学到这样很不错了,修好了很有成就感哦.

网友:
一个月能学到楼主程度,羡慕,请教这里求学的啊

网友:
是啊。楼主太有才了, 一个月能到这个份量,已经很不错了。我都四个月了。还不如你修得好呢/惭愧啊

网友:
才一个月 就有如此进展 顶你

网友:
一个月,好强啊,

网友:
呵呵,谢谢楼上的夸奖,要一起加油哦!不过我以前也是做电脑的就是组装那块的,也差不多做了1年多了,所以在来转过来学电路的也就少走很多弯路了,昨天下午我又修好一台液晶显示器,是方正的15寸,嘿嘿,不过是高压板问题,直接替换一个高压板就好的,主要的是问题都是自己找出来的,感觉维修液晶的还不是很难,不过个人感觉要把主板学的精恐怕没那么简单,嘿嘿,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,还希望多多指教,呵呵

网友:
学这个主板维修的到先在差不多有27天了,呵呵,不过我公司的设备不全,没有示波器,也没有焊桥的那个焊台,将就将就了,呵呵。

网友:
楼主很不错哦。一个月厉害哟。值得学习

网友:
一个月可以修很多地方了!

网友:
向楼主学习。。。半年了,还没修过板子。。

网友:
CPU 供电故障是主板的维修重点。 几组MOS管有一个坏都会影响全部,而且换得不好会烧到一大片,甚至于北桥。。 楼主的这台就是证明,我们售后维修一般是全体更换,包括那么多MOS管,还有几个电源管理芯片。。
实际维修中如果要省事,就得更换好后仔细检查一上,有没掉小电阻之类,这些掉一个,就有一组不能工作,所有电流会走一组经过,所以会烧到MOS管了。

网友:
祝贺你,对于新手来说,最好的木过于成就感,那就是强心剂啊

网友:
小TXT,短路查供电管,如果供电管烧了,换控制供电管的IC

网友:
楼主一个月就进步这么快,看来还得努力学习呀

网友:
东西多着呢,慢慢学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