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DE加速卡光驱无法使用

楼主(2010-04-07):
本人主板只有一个IDE接口。4个串口。但身边的硬盘都是并口。厂家都逼着我们用串口啊。想挂两个硬盘。但光驱就不好加了。想想不方便。便20大洋买了个PCI转IDE的接口卡。原来是服务器上接硬盘的。考虑到传输数度。便把两个硬盘接在主板上。让光驱接在卡上。开机OK。可放张盘在光驱。过很长时间出来一个无法访问,I/O错误。再将硬盘和光驱对调。接在主板上读盘正常。纳闷啊!光驱没问题。卡接硬盘也没问题。用EVE查了PCI设备。卡是这个Promise PDC20268 Ultra100 TX2 Bus Master IDE Controller。按常理好接硬盘就好接光驱啊。而且设备服务器里驱动正常。系统识别正常。使用也正常。地址也没冲突。有哪位也用过这种卡的。望赐教如何解决得。本人不胜感激。

网友:
现在灌水的你倒是也讲点,要不扣分没商量。给版主看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