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(急修)

楼主(2010-04-07):
本人今天从二手市场上用二十元淘来两个航嘉电源,一个能用,另一个短接绿线和黑线不能启动(电路中无明显烧坏的器件),烦请朋友指点一二。
[localimg=180,135]1[/localimg][localimg=180,135]2[/localimg]

网友:
检查绿线对黑有电压吗  没有  修二次电路  有修一次电路

网友:
有3.5V的电压,(一次电路和二次电路是那一块)我是新手不太懂,谢谢了!

网友:
检查绿线对黑有电压吗,有。检查驱动变压器电路,启动电阻。。没有查高压电容有无电压,待机电路。。。

网友:
你这样问可能很难把电源修好,你起码得了解基本的电源工作原理,检修的程序,只是说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无法启动,然后没有没别的检测参数,谁也没法帮你分析问题啊。有没有300伏整流电压,有没有待机5伏,你这些东西测了没有,只说短接绿线黑线没法启动,这有什么用。

网友:
先将ATX电源的原理弄明白,再结合电路的实际情况进行熟悉,最后细心检修

网友:
一次电路就是主电源部分和二次电路是辅助电路。先看看电路图再来修吧。

网友:
本人有同一型号电源,拆开后对比二级回路中有两个10V 1500UF电容稍微有点鼓,还有一个三级管阻值不正常更换后开机正常。 1# 天马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