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vgn-fw140e 进系统后键盘不能用

楼主(2010-04-07):
sony vgn-fw140e 进系统后键盘不能用  在dos下能用 。进系统后键盘 触摸板也不能用。刷过bios 换过南桥。还是不能用。系统也换了xp和win7了 。哪一位师傅有高招啊

网友:
换个键盘试下,不然就是主板问题

网友:
看一下是不是EC的问题

网友:
外接有试过吗?

网友:
DOS下能用系统不能用 是不是 系统的问题 怎么不换 硬盘试试

网友:
你这个问题应该分析的还有误区   键盘是不要驱动的    你仔细多试几遍   我看还是硬件的问题大

网友:
不了解此型号。不过听说有些SONY本子很个性,键盘接口旁边有组跳线,设置正确了才能正常使用

网友:
外接usb鼠标键盘都能用啊

网友:
系统也做了好几个了啊

网友:
找到电路图,好好分析一下,先把触摸板拆了试试,在Bios下它是没有加载的,在Xp下加载,如果它有问题,可能就出错了

网友:
我也试过 触摸板没插也一样啊

网友:
个人觉得如果系统换成纯净版的先看下,如果还不行,可以把机器的外设去除,用最小检测法去排除故障!!!

网友:
个人认为,I/O问题或,键盘

网友:
应该是I/O的问题把 不过以前遇到过大多是其他插件导致的,比如鼠标 控制按钮之类的。

网友:
应该是I/O的问题

网友:
个人觉得,键盘应该是好的。看主板上EC这边连接K/B,T/P的线路看看,曾经遇到过DELL触摸板出怪问题的。是有个排容有问题的。
仅供参考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