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改通用电源板

楼主(2010-04-07):
现在只会改高压板,想学习改通用电源板 ,本来是想学习维修,但是配件实在太难找拉。只好学习改板
  希望高手赐教,越具体越好 谢谢~

网友:
还是用原来的驱动板吗,开始用通用的解码板就容易多了

网友:
回2楼的
是原来的驱动板  我的意思是说原来的都不动 就改个电源板

网友:
我也期待中希望有教材。。。

网友:
就接三根线、供电、地、控制、就可以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6楼的兄弟能说的具体点
怎么说的好象改高压板一样

网友:
先确定电源  和保险相接的是电源正极  和电容负极或金属片螺丝空相连为负极  下来关键是确定显卡的控制信号了 用数字表二极管挡黑接地 红碰除电源以外和地以外其他脚 能使灯管点亮的就是开关信号 有的可能不亮 需要控制信号和亮度信号同时开启 试试吧

网友:
要还不行 我这有更详细的解说 太多一下说不明白 加我QQ详细发给你哦

网友:
这个好象跟该高压板是一样的!  12V。 3-5V。 控制 还有D

网友:
我也没该过!  看别人改过,看了看 好象是这样改的!

网友:
9楼的帅哥QQ多少啊

网友:
期待发点详细图解。

网友:
通用电源板有5根线
分别是
1    12V   去高压
2    5v      去驱动板
3   EN       是驱动板给高压板的开启信号
4    ADJ       就是亮度控制了
5    GND       地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驱动板上找出   5V    EN      ADJ        GND      对应着连起来就可以了

网友:
基地的兄弟们就是好啊,什么资料都能提供。谢谢各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