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关于!通用高压、驱动板的问题!

楼主(2010-04-07):
以前没有注意,前天测试一个屏的时候才发现

用通用板+通用高压条点屏。
插上电源就会自动开机?
是为什么?

一插上电源,
电源的指示灯就长亮,开关不起作用似的。一插上电就开始工作
但按下开关键,就可以关机!

那原装的屏插上电`他就不会自动开机`
要按开机键,才开机

有没有办法`改一下?

因为小弟,这有块屏,是用通用的高压、驱动板,准备长期代用的!
现在的问题就是: 第一次插上电源后,显示器是不正常的, 按下开关键,关机再开机!~就正常!~

网友:
程序有可能有问题从新刷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