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F不跑码维修经验大收集

楼主(2010-04-07):
各位兄弟姐妹:
    大家都知道,在修主板过程中,难点不是不上电,也不是功能方面的维修,而是有CPU复位后,主板不跑码

所以小弟倡议开这个专题,集中优势兵力突破,便于学习和经验分享;小弟不才,抛砖引玉:
当主板有CPUEST#后,准备执行第一条指令,但是由于各种原因,它不会执行,我能想到到手法如下:
1:目检:重点是NB,SB,CPU旁正反面是否有撞件,位移,很多问题从此卡住!
2:BIOS方向:Clear CMOS测量BIOS各个引脚对地二极值(和好板对比,LPC BIOS特别注意LAD0~LAD3),供电电压要正常(通常为3.3),如二极值和电压正常则刷新BIOS.
3: BGA空焊问题:手压NB,SB,CPUSOCKET看是否跑码通过,碰到过CPURESET#到座子空焊导致FF。
4:北桥和CPU通信问题:可以用航母灯(带LED的测量),若有异常,则先换NB后CPU座。
5:南桥和北桥通信问题:Intel DMI总线要测量(共16个),若有异常则更换NB或SB。
6:电压问题:一般CPU复位出来了以后,大部分电压都出来了,但是不排除进入南北桥电感挂掉(非常重要),一端电压OK,一段电压不正常,另外GTLREF电压出问题也会导致CPU复位后不动作,关于GTLREF一般为0.76左右,是用来判定电平逻辑高低的!
7:时钟问题:到CPU的一对时钟,到北桥三对时钟,到南桥的一切时钟是否正常!
8: 外围总线AD值(PCI,PCI-E,LPC,SPI),外部reset信号(IDE RESET,KBRESET,PCIRESET等)
9: 如以上都查不出则换NB,SB,Socket,I/O,时钟芯片(至于顺序可以从成本概率考虑)。

大家要积极补充啊!

网友:
你什么都考虑到了

网友:
你是么都会吗

石头第七领域 -1 技术区严禁灌水,新手先扣一分,警告。

网友:
维修资料发份

网友:
GTLREF电压       这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我赞成楼主的说法   这种故障最难修了   遇到这样的现象  若是我都无从下手了  楼主还能总结这么多经验 ,,难得````但是那些英文看的不是很懂  麻烦楼主说详细点好吗?  谢谢!

网友:
我赞成楼主的说法   这种故障最难修了   遇到这样的现象  若是我都无从下手了  楼主还能总结这么多经验 ,,难得````但是那些英文看的不是很懂  麻烦楼主说详细点好吗?  谢谢!
引用 网友A:

有什么英文不懂的,可以提出来!希望大家踊跃讨论!

网友:
不跑马有复位,我一般是先刷BIOS ,然后是压桥!底座!

网友:
你连原来的主板的BIOS程序都没有怎样测啊特别是一些代工的板啊  网上又没有哪型号的BIOS程序下载啊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好好看看版规吧,免费资料有的是,何必发这个没用的回复呢?

网友:
CPU复位出来,大部分电压都出来了,但不排除进入南北桥的电感挂掉。精典

网友:
GTLREF电压       这是什么意思
引用 网友C:

前端总线参考电压,就是一个基准电压,其他信号用来和他对比大小来判定是逻辑高还是逻辑低的!就像买火车票时候的1.2M线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