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笔记本电源维修一例

楼主(2010-04-07):
这个电源就是一次回路的大电容一脚开焊导致一次的13N50击穿,保险熔断。换了就好了。借帖发一下开盖过程:
从电源输出的地方插入一字批,顺时针、逆时针即可开一口,这样开盖外观损伤很小

打开后的上下盖:

里面的照片,厚厚的铜片屏蔽层

拆掉屏蔽层后:

电源输出线部分,切开了(之前没开盖,怀疑电源线有问题,拆开后发现线缆很粗的,不容易断)就切开重接了

修好后的测试,电源灯亮了,已经在充电中,上下盖用AB胶粘上,只有两处很小的破坏痕迹

网友:
确实是好图

网友:
拆过几个原装的电源,都是一次性胶水粘接的,里面是铜散热,电路板做工非常好,贴片电阻,元器件质量很不错,到底是原装的,质量很不错,。。

网友:
即然质量很不错,为什么这么容易坏呢

网友:
电源处于外置环境中使用,用户插拨不正确,等造成电源易坏,如果是内置的,就没那么容易坏。

网友:
这个电源是一次电容的一脚完全开裂,焊脚发黑,当时没拍照片,也没多想就补焊了,然后再一量发现有短路的

网友:
 [url=http://www.chinafix.com.你说航天器材质量怎么样? 他不会坏吗?

网友:
开这种外壳我一般就是用改锥棒慢慢敲开,也不会出现大的损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