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无法刷笔记本内存

楼主(2010-04-07):
本人使用的是SL400的笔记本,原装内存是现代DDR2 667,我想把他改成800以提高电脑性能,可是怎么改都不行啊?这是为什么呢?

网友:
有没有高手能解答一下啊?我在PE下面刷也不行。。。都是刷到一半弹出那个东西。。。。

网友:
先刷BIOS在实施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已经是最新的了.....

网友:
刷了有什么用呢?卖假东西?还是用来超频?超频直接软超就OK。
刷SPD的时候内存NS要改但小参也要改,不然你上去了也不稳定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想改成800,跟FSB一样,提高速度。但是问题是刷不进去呀!软超不行,BIOS不支持。

网友:
刷了SPD也不一定稳定工作在DDR800,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667的内存上800应该是很稳定的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