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逸100D无声

楼主(2010-04-07):
刚开始装完系统能发现声卡,每次安装驱动重启就发现不了声卡了,声卡芯片加焊过,无效,换了SB不过能发现声卡,驱动也能装上就是没有声音 ,现在也不知道咋弄了

网友:
试试耳机。。有没有声音。。。先排除喇叭故障。。再。。。再。。。再怎么办?楼下有办法吗?

网友:
看下耳机。和麦克风插口是不是有个短路了或者里面的弹片腐蚀了。导致无声音。

网友:
为什么不换声卡和功放?这2个芯片容易找的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搞定了 ,是ALC250 没有AVDD电压,飞线过来后 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