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提示磁盘错误 主板有什么会导致此类问题

楼主(2010-04-07):
一台神舟天运Q370S 老是提示磁盘错误, 外挂到别的机子做系统,安装回去装驱动时 提示 widows 无法为c:/windows/system 32 文件保存所有数据,数据已经丢失 尝试把这份文件保存到别处 还有其他文件也保存不了,请问除硬盘外还有什么问题导致?谢谢

网友:
你做个网刻看下?在本机做系统好些。怕在别的机器上做的系统的芯片组不兼容。

网友:
遇到过内存 造成这种情况的

网友:
一般都是内存不良引起的

网友:
是不是硬盘接口虚焊拉

网友:
在原机器重做一下系统   是不是硬盘   内存坏了  看看

网友:
除了内存,还有硬盘非法分区也能造成此现象

网友:
楼主的机器解决了么  昨天刚说完今天就碰到一个一模一样的啊 q370s   进系统运行非常的缓慢  重启就出现了那个画面了    内存 硬盘 cpu 都换过了  楼主解决了的话就分享下啊 会是南桥引起的么?

网友:
中病毒了/内存坏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好意思   今天才上来看 ,我那台已经解决了 是南桥虚焊

网友:
这种机器碰到过,加焊南桥解决,但是后来又有反修,最好重植或更换新桥吧

网友:
这种故障不一定是硬盘的问题,你可以先检测内存,内存通过后扫描硬盘。如果条件允许就更换内存和硬盘测试一下,好确定主板是否有问题。